[笔记本电脑]
普源示波器DS1102Z-E测试PCIE_RST#复位信号波形问题

楼主(2020-06-29):
普源示波器DS1102Z-E测联想台式机PCIE_RST#复位信号波形问题,为什么测不到由低到高的波形,只有高电平没有看到下拉到高的过程?

网友:
很多图纸里面都有时序的,你看看时序里面的有高低跳变吗

网友(2021-11-11):
触发方式选正常  上升沿触发

网友(2022-02-05):
你可以试试 单次  下降沿  触发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