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870花屏维修

楼主(2020-06-29):
扫描显示c通道报错,直接把u2200换了,开机不花了

网友A:
你好  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是什么软件

不是显示了吗。。。Tserver

网友:
u2200是什么?

网友B:
U2200是显存,  测A卡的软件也有啊? 7870性能还不错,应该能吃到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200是显存,  测A卡的软件也有啊? 7870性能还不错,应该能吃到鸡

花钱买的要带硬盘,7870跑鲁大师9万多点,和GTX1050TI差不多,就是显存只有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