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800 g1小主机bios引脚掉点 请教各位师傅有点位图吗

楼主(2020-06-29):
800 g1小主机bios引脚掉点 通用600 g1 400 g1主板。没有点位图,请问各位大师这个脚飞线到哪个地方去或者有资料的提供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锡盘旁边就是,不用图纸

网友:
铜刷跑线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简单的 跑一下线应该就出来了 再飞线连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跑线应该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