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C的K24E 超薄显示器不会拆 求怎么拆

楼主(2020-06-29):
HYC的K24E 一边有一个灯珠不亮  要拆开换灯珠  可是超薄的不好拆  劲用大了怕弄碎屏  求指导怎么拆这个显示器  谢谢啦

网友A:
螺丝拆完,慢慢翘炒框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拆完,慢慢翘炒框就起来了

翘边框吗

网友:
把底座拆下来以后,螺丝拆完用一字螺丝刀在下面慢慢翘就可以,只要下载翘完了就好办,上面很好翘的。
翘下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屏的棋块。因为都是倒装屏。

网友:
55寸换灯条都是基本操作,4个字。胆大心细

网友:
先拆掉底座,然后下掉后盖螺丝,最后找软胶垫住显示器下边框(显示器屏幕朝上)(注意不可用蛮力)!

网友:
IPS的屏,一般的店铺换不了灯条的,只能返厂

网友:
看上去是无边框的啊,有点麻烦,慢点,上次拆个联想一体机,是翘和抖

网友:
后面电路板那里先拆

网友(2020-11-03):
慢慢的划边框   划到卡扣就可以轻轻的敲
要不然会把卡扣敲断

网友:
眼巧,心细!一般来说还是很好拆的,只是你还没有找到安全撬开他的技巧,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
HKC???

你这个不是超簿款,应该从前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