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西数笔记本盘,我格式化了保留分区,。。。

楼主(2020-06-29):
我有个500g西数本盘,98%的地方很多坏到,想用wd专修软件练练手,结果 悲剧了,我吧保留分区格式化了,正在是插电脑上认盘,有容量,但是不能初始化硬盘,怎么救啊 向亲们求助!!!

哪位大佬有这个盘的固件  麻烦传一个   谢谢了

网友A:
s只能使用西部硬盘工具软件重新初始化

网友:
格了保留区就完蛋了,只能重新写固件开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只能使用西部硬盘工具软件重新初始化

不行的,如果把厂家保留的初始硬盘数据分区格式化了就等于硬盘接口程序也没有了(系统是不会认盘的)。要重新用专用程序写固件(固件还不好找)。

网友:
找硬盘固件重新写进去即可(但是不好找到,因为是生产厂家定制的)!

网友:
我的机器故障是通电开不了机,在淘宝买的 刷了后正常。这款机器分二款屏幕 对照好屏幕型号下载,要不然分辨率会不对

网友B:
这么简单是问题,几分钟就能搞好认盘,要 完全搞好,那就要:重新加载固件(这样的固件大把),重写,再工厂级校准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的问题是,机械那么便宜的今天,你这个硬盘值得去玩吗。
用你现在这个软件就可以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是问题,几分钟就能搞好认盘,要 完全搞好,那就要:重新加载固件(这样的固件大把),重写,再工 ...

老大 求个固件

网友:
这个很很好修的,傻瓜软件直接跑校准,一准出盘。我原来的7 8个西数坏盘经过跑校准,3个跑的全容量,其余的降容跑成功的。

网友:
TREX一键搞定

网友:
这个只能通刷重新开自校准了

网友:
做自校准 就行 固件一大把

网友(2020-07-29):
通刷必须的 校准

网友:
写固件试试吧

网友:
纯属路过,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别看这里。看背面的版号和对应的REV

找到通刷固件,做自校准就可以了

TREX支持这个,就算老版也支持

网友:
这个盘实在是太老了,而且容易坏。没记错都快十年了吧

1572,好像是这个,现在还修的人给楼主确认下是不是1572。估计很少人修这个玩意了

500G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