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10D2i7CPU供电

楼主(2020-06-29):
听说战神k610D系列的主板都容易烧CPU供电,那我把厂家没有弄上去的那一路供电弄上去会不会好点啊?求求各位大佬帮下忙告诉我该怎么搞。事成者有重谢

网友A:
我发现这款电脑主板的CPU供电系统是按照37w的来安的,所以当CPU负载一高起来,所以要超过37瓦的时候就容易烧了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就这个 换了就好 把CPU供电模块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这款电脑主板的CPU供电系统是按照37w的来安的,所以当CPU负载一高起来,所以要超过37瓦的时候就容易烧了

这是这块主板的通病哦,把5v待机芯片换掉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