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 无震动 无来电铃声

楼主(2020-06-30):
7P 免提 听筒  外放  全好   就是 来电的时候  没有 震动 也没用来电铃声          震动IC  换了  没用         但是发现 用吹风 吹热主板以后    开机 刚开始有来电铃声没震动   过一会来电铃声就又没有了    这是什么情况   要怎么修呢??

网友A:
震动问题的话  音频旁边的I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问题的话  音频旁边的IC问题

我把U3601 U3602 一起换了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震动问题的话  音频旁边的IC问题

先换U3602不行   再换U3601好了    为什么U3601 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U3602不行   再换U3601好了    为什么U3601 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3601跟震动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U3602不行   再换U3601好了    为什么U3601 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3602跟触摸有关系

网友:
修好没,怎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