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焊工不好导致指纹打不开维修

楼主(2020-06-30):
  【机型型号】:iPhone 6P

  【故障现象】:指纹用不了

  维修过程: 接到客户一个苹果6P 客户描述的故障是指纹用不了 指纹显示灰色的那么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很多都是主板有问题 也不一定只有主板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指纹排线有问题 先换一个屏幕总成测试一下是否主板问题或指纹排线有问题 在换另一个屏幕总成测试时指纹依然显示灰色 那么就肯排除排线的问题了 主板先拿下来显微镜观察一遍 主板有被动过的痕迹 观察一遍主板 显示座周边的元件有被动过 看着是修过显示 我个人有个习惯 首先把指纹座子的阻值打一遍 发现第12脚AP_TO_MESA_SPI_MOSI_CONN到AP_TO_MESA_SPI_MOSI断线了。

  中间有个保险电感 打一下保险电感的俩端都是OL显微镜再观察一下用镊子轻轻地一动结果发现掉了 原来保险电感锡焊了 再轻轻一动指纹座周边元件都掉了 怀疑是上家吹锡焊了。

  先把掉件的元件补上 再次测量一下座子的阻值 都正常 装机测试是否指纹恢复正常了 测试时指纹可以打开了 录入也正常。

  再测试所以功能也正常,到处,维修完成。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牛啊  这放大镜不错

网友:
看似大故障 在老师的分析指导下一切变得简单明了

网友:
邓工就是传说中的传说,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