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华硕 转接小板引起的故障,不认硬盘,无声音

楼主(2020-06-30):
联想机器型号没注意,板号16820-1,比较新的机器,华硕的X555LD.看图就明了,联想的不认硬盘,要小心拖锡,引脚虚焊,华硕的声卡复位接触不良,要飞线才行,拆装要小心啊,很多是拆装几次就扣不紧啦,一定要小心

网友:
是不是拔掉转接板就可以了

网友:
要飞线才行,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