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高手,自动关机

楼主(2020-06-30):
一个清华同方,换了CPU,就自己关机,关机时间不定,有时开机就关了,有时能用1-2小时,下图 原来的是B950,就没事,不关机,,请问高手,一是散热问题,还是BIOS 的问题,还是这种电脑就不能升级,原BIOS版本 ,二代的I3,I5 都试过了,

网友:
应该不是散热问题,你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兄弟别弄了,看看是不是HM70的芯片,这个不支持I3 I5,我在联想的机上碰到过

网友:
估计是不能升级的(成本的原因)。如果是联想的电脑,你可以升级。

网友(2020-08-05):
估计此版CPU供电电流不足以支撑I3及以上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