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6-30):
图中这个bat54a,它有什么作用呢,取消掉行不行

网友A:
类似于隔离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隔离二极管。

。。还是不明白啊,只是单纯的一分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啊,只是单纯的一分二?

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

,能具体点吗

网友:
为了安全,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家在电脑的主板上增加了安全电路(同时也相应给维修师傅增加了难度)!例:充电口、CPU供电、电池检测、公供端隔离电路等。增加了成本,提高了电脑的安全性,相应给维修师傅增加了难度!目前我只能讲这么多!电路图上你会发现很多奇怪的电路和零件。现在上高档的主板坏了基本上就修不了(只能返厂检测检修)!因为主板往后会高度集成化(模块)。

网友:
这个bat54a不能去掉,去掉会有连锁反馈!

网友D:
路过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

你就是大师啊

网友:
我能成为大师,各位大师就成师祖了哟

网友:
应急可以,别去掉,去掉后期可能坏一片

网友:
隔离作用,不能拆

网友:
隔离 二极管

网友:
此双二极管要看左边的作用,如果左边信号为低电平,就会把右边作钳位作用。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的门  如果信号都正常 那就可以拆掉 因为PWRGOOD肯定为高的  他这个意思是如果895 898 896 897任意一个信号不正常那么PWRGOOD就为低  如果都是正常的信号 这个Q24完全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