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S3H 不触发

楼主(2020-06-30):
好久没发作业了. 今天闲来无事 发个前几天修的B85板子 故障原因是不触发.

装上CPU 内存 插上ATX电源 短接开关针 风扇不转 主板没反应 量开关针有3.3V  正常   跳线帽2.9V 正常  这说明RTC电路是正常的 由于桥和IO都参与触发 个人习惯不触发先查 RSMRST信号(主要是方便测量) 这个信号是IO待机正常后发出的 打开万能的鑫制造 找到图纸16页IT8620E 量这个IO的114脚 RSMRST 为0V 果然不正常 想想会不会是IO的待机条件不够 没发出RSMRST这个信号呢 如是再查IO的待机条件 供电 开启  量96脚供电有3.3V 97脚开启 也有3.3V  98脚3.3V也正常 估计IO是保不住了 量114脚对地阻值 只有20 打开位置图找到OR7量两边的对地阻值 一边是20  一边是50多   明显IO有微短 然后 在某宝上定了IO芯片 换上后完美亮机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跳线帽2.9V在哪里测量呀

网友B:
值得学习,有经验就是神啊,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帽2.9V在哪里测量呀

就是主板 开关针边上   CLR_CMOS那两根针 有一根不低于2.1V  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有经验就是神啊,小白学习了。

客气了.  互相学习

网友(2021-11-02):
厉害厉害,看来IO也坏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