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69G 版号15296-1进水电阻腐蚀,大小未知

楼主(2020-06-30):
Dell P69G 版号15296-1进水电阻腐蚀,大小未知,没找到图纸,麻烦有修或者手机有这个主板的朋友,测一下

网友:
有点不清,重发一下

网友:
由大到小换换试

网友:
不知道的情况下一般用10K试试看

网友:
看不见电阻标号....

网友A:
应该是分压电阻看线路走向应该对得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分压电阻看线路走向应该对得上

大哥,就是这个,什么型号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分压电阻看线路走向应该对得上

并连的那个就是18k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就是这个,什么型号的图纸?

这个就是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可以参考

谢了,大哥

网友A:
给我加一下分可以嘛缺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分压点组,看看链接到哪

网友:
3V-5V的上个1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加一下分可以嘛缺分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