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MSI ms-16j9不开机

楼主(2020-06-30):
板号ms-16j91,板子故障按开机键触发电流从0.008跳到0.020。
先把板号在论坛一搜,发现没有图纸,看来只有凭经验修了。
触发3V,5V正常,3,5V二级电压没有,测量G级0V,觉得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这下犯难了,没图纸这从哪里找啊。。。
经过五分钟的摸索,万能表一个这个量,发现在EC右方一个6脚管子连接G级,量了下1,4脚接地,2,3脚无电压,5,6脚有9V左右电压,心想这会不会像蓝天的板子一样容易坏,直接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去了,完美!没图纸的电脑真的不好修,光找线路都得半天,维修不易啊。。。

网友:
不错,思路比较清晰,有经验

网友:
这个机子还是修了几台了

网友:
没图纸能搞定的都有技术

网友A:
蓝天的板子这种小管子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板子这种小管子也容易坏

是的,就是想到蓝天的板子

网友B:
牛人啊,大神,小白学习中多谢分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啊,大神,小白学习中多谢分亨。

多修修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小管子这么爱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管子这么爱坏啊

是比较容易坏的,不靠谱

网友:
没看懂你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
没得图纸能修电脑的都是大神

网友:
很有经验的维修方法,

网友(2020-08-12):
手上正好有一台这机,请问这是那个复合管:N、P管或三级管NPN、PNP。兄弟看到请回我一下,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发现在EC右方一个6脚管子连接G级,量了下1,4脚接地,2,3脚无电压,5,6脚有9V左右电压,心想这会不会像蓝天的板子一样容易坏,直接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去了,完美! 只能说还是点子正

网友:
没图纸能摸到这里不错哦

网友:
实力强啊,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1-07-23):
没图修好还是有点实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