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线接vcc供电,红线接GND,

楼主(2020-06-30):
没分了,混点分,高手勿喷黑线接vcc供电,红线接GND,黄线接开关ON,线序看情况,灯管供电其实就两根,LED+ LED-

网友A:
这不就是高压条吗?有啥好发的?

网友:
发点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高压条吗?有啥好发的?

我让你看了吗?

网友:
能点亮就好,相互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让你看了吗?

不是怼你,只是看着没技术含量

网友(2020-09-04):
黑线接VCC 红线接GND,我看着好难受,可能是强迫症犯了

网友C:
老兄问一下比较小的那个高压板怎么样?我之前在老板店里看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问一下比较小的那个高压板怎么样?我之前在老板店里看到过

一般32寸一下的显示器改led灯条都是用的小板,我图片上那个是一个电视机,里面是灯珠。   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32寸一下的显示器改led灯条都是用的小板,我图片上那个是一个电视机,里面是灯珠。   看情况吧

好的谢谢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