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换灯条出现的问题求助大佬

楼主(2020-06-30):
43寸的屏幕我换两根灯条的。换了以后光不均匀。是哪里出问题了?帮我问下哪里没装好
两根灯条都在上图的右侧。并排放置的。现在右侧亮度正常,左侧就比较暗。是不是哪里没安装到位啊

网友:
终于搞好了。原来是里面的散光层装反了

网友A:
换灯条就是要小心仔细,不然反反复复得折腾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条就是要小心仔细,不然反反复复得折腾几次

是的。太麻烦。关键还要注意屏不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