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死机

楼主(2020-06-30):
一个技嘉GA-H61M-DS2能开机,装系统死机,手摸桥很烫,量桥供电2.2V,不正常,正常1.8V,这个电压受控358的3脚,有两个电阻,拆下量电阻是正常的,再装上,开机量桥供电,1.8V,正常了,看来,可能是电阻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FB检测电阻

网友:
配上图就给你点赞了

网友:
配上电路图纸解说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不是都先加焊么

网友:
有图最美,新手小白学习中,多谢分亨。

网友:
2.2还能开机,我修了好几片1_8_pch上到1.9不到2都是循环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