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9360开机提示 The cable you have connected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dock.

楼主(2020-06-30):
戴尔13-9360开机提示 The cable you have connected is not supported by this dock. 没插电源.什么都没插,翻译过来就是 此扩展坞不支持您连接的电缆 ,刷过BIOS 这个是什么问题?板号是LA-D841P 附上图纸还有就是这个机器要90度风扇才开始转

搞定了,还是BIOS 问题,论坛下的BIOS 都不行,说是原厂但是还是用不上,在TB花了10元买了个就好了,附上BIOS

13-9630 LA-D841P.pdf

网友:
专门看下淘宝水准,很一般

网友A:
你好,刷完风扇90度才转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刷完风扇90度才转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应该这个机器是这样 正常使用 没到90度  一般五十多度

网友:
哦,我还有个个故障是一合上盖子,再打开就黑屏死机,刷了故障还是那样,楼主的BIOS是好的,秒亮!

网友(2020-10-16):
来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