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70Swn5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06-30):
机器型号:AOC E2270Swn5

故障:不通电,按按键无反映
维修:现在这样的比较新的显示器,不通电第一印象就是电源板坏了,TOP267芯片的板看到就不想修了,拆出来单独测试,电压正常,22V。

接上主板就没电压了,然后把主板拆了出来,一番检查看到了希望。

前面有几个滤波电容就直接拆了。也不知道行家设计怎么要这两个。拆了上电22V正常。修复完毕!

正常亮机
现在的机器第一次见到恒流板是全分立元件的,上图看看

顺便把数据也备份出来了

网友A:
电容短路,捡钱啊:daxiao:

网友:
几年前求液晶也有得赚,液晶很少修到了,,,

网友B:
现在一般的显示器白菜价、修也不好要价

网友:
恒流升压板上,是个电压基准,可能相当于TL431

网友:
这个电源块子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捡钱啊:daxiao:

主要是现在的显示器不值钱,也是为了维修这个信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的显示器白菜价、修也不好要价

几十块钱,简单点的就修修

网友C:
这是通病。不过这机器还在保内,楼主坑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通病。不过这机器还在保内,楼主坑人了

网上买的都是一年保修还要寄回去, 123服务是正规渠道买的,意思就是不是便宜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上买的都是一年保修还要寄回去, 123服务是正规渠道买的,意思就是不是便宜货

感谢回复。现在做IT维修不易,15年后开始萎缩,再过两年可能只有温饱了。

网友:
用料问题,现在的产品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现在做IT维修不易,15年后开始萎缩,再过两年可能只有温饱了。

你那还要过两年啊,我这都不能温饱了,修一台是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