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3L 板号为X555LD VER2.0 上电掉电

楼主(2020-06-30):
     华硕Y583L 板号为X555LD VER2.0  上电到0.6左右就掉电,电压 应该出来了,感觉不过内存,由于是板载的,所以没有办法排除。首先下了一个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看来不是BIOS引起,后找这板如何屏蔽板载内存,后找到了一个网上能屏蔽 BIOS,刷上,之后是到0.6左右不会掉电,看来是有戏了,后找了一根DDR3 内存,首先用高电压的,不显示,后再找一根低电压的内存,电流上去了,接上也能显示,由于同行硬盘给拆走,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问题,后用硬盘装了一个系统,发现集显能打上,独显打上却有一个黄色的叹号,后下了好几个驱动都是这样,看来还是有问题。后心里,会不会是这个BIOS引起,于是又找屏蔽这板的内存的方法,试了好几种一样的板号方法,却有些不一样的版本号不一样,都行不通,当然是首先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回去,还原原故障。  后试了这种改法,就正常。方法如下图,只需改两个位置就可以 变为
改后进系统重新打了驱动,能打上。
最后符上这机能屏蔽内存的BIOS,但会造成不不上显卡驱动的和原机BF的程序 X555LD

网友:
感叹号是因为你屏蔽内存时,把显存也秒了

网友:
老师傅牛逼!!

网友:
这个是真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