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650D-I5 D2 (W65S0-D02)换南桥后掉电不显

楼主(2020-06-30):
报价后同行说客人不修,过了一会又拿来说要修:

网友A:
难道是CPU接触不良??

网友:
报废处理。

网友:
已经肉钱到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CPU接触不良??

难以确定,同样的安装U的动作之前都来回几次了。

网友:
看不明白你怎么样就搞好了

网友:
不确定,可能CPU有问题,之前我遇到的就是这样,CPU用几天就又不能亮机了,电流上不去

网友:
最后是哪里导致的掉电

网友:
背后掉件了呗

网友:
前后有图片参考确定没掉件的

网友:
这个板这个桥是通病来的,都是3v短路,已经修了几台都是桥短路。

网友B:
怎么搞好的呢,u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好的呢,u接触不良?

我自己都还没想清楚搞明白,只能说运气但也不知道是算运气好还是运气差。

网友:
怎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