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跑码亮屏就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0-06-30):
主板:技嘉H81M-S1
故障:跑完代码屏幕刚显示就掉电
最近比较忙很久没发帖了,今天遇到一个跑完码就掉电的主板,屏幕刚有信号过去立马就掉电,按以前的思路就是查开机电路,开关电压,PSON,IO的12V/5V/3.3V电压检测是否正常,全正常就换IO,加焊桥,刷BIOS等。这个板子全都正常就是掉电,感觉就像跑到集显就掉电,但是用独立显卡也会掉电,顿时没得思路了,无意中量到南桥附件一个丝印K72三极管,发现CE两级电压并没有完全导通,C级是3.3V 而E是0.6V,B级连了个电阻另一端是12V,正常这个NPN三极管肯定导通了。于是看图纸 正常应该是3.3V的VCC3_DAC的供电,这个电压不正常应该会关闭北桥对于集显信号的输出,于是换之,一切ok ,后来遇见几个同故障的都是这里的问题。发帖不易,大家帮忙加点分

网友:
现在好好修主办的不多咯

网友:
多谢分享 收藏了  备用

网友:
大神,细节决定成败。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

网友:
有益分享,多多益善

网友:
N沟道场效应管,修的不错哦

网友:
看着是场管,怎么说是NPN三极管?

网友A:
K72=2N7002,场馆,非NPN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K72=2N7002,场馆,非NPN三极管。

好的,纠正错误

网友:
楼主电路知识丰富,学习了

网友:
晚点有空也看看,有片H81主板也是,跑码就掉电,有时可以正常点亮几分钟。大部分都掉电。

网友B:
你们都是怎么无意中量到这些故障点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怎么无意中量到这些故障点的哦

看小片片得到的灵感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小片片得到的灵感来源

看来你跟laoge是师出同门啊

网友:
谢谢分享,受益非浅。

网友:
无意中,这个神奇

网友:
谢谢分享,小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我倒是昨天刚修了片gah81的板,vcc1_5pch偏低,剩1.22,开机跑码就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拆了358+向输入的一个电容就正常了出1.5了。

网友:
帖子不错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