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一体机上电开机,屏不亮,外接亮机

楼主(2020-06-30):
科学院XXX 的研究光束的机器,拆机看看吧就,如图屏供电的三极管烧坏啦,直连也不行,看来屏有问题,拆屏看看,供电的电容短了,去掉,也不行,怀疑电感也坏了,量不出来好坏的,换一个电感感抗差不多,换上试一下,OK

网友:
这样修好像又不算太复杂哦

网友:
这么说是屏的短路才造成板烧三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