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905S3G-K02Cn

楼主(2020-06-30):
求助各位大师们:这个机器可以正常触发但是有时候能够点亮有时候点不亮 点不亮的时候电流0.35A测试供电都是正常的 跪求bios程序谢谢

网友A:
你把主板上接的东西拆掉(不动风枪和烙铁),(包括小电池)(能拆的都下掉)。主板静止自然放电几个小时在装机试一试,可能会好的。不行再刷BIOS。因刷BIOS有危险性(有的主板只认原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主板上接的东西拆掉(不动风枪和烙铁),(包括小电池)(能拆的都下掉)。主板静止自然放电几个小时在装机试一试,可能会好的。不行再刷BIOS。因刷BIOS有危险性(有的主板只认原版的)。

你好
我已经把主板拆下来了 把电池那些都拆了 我放几个小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已经把主板拆下来了 把电池那些都拆了 我放几个小时试试

三星做个工厂也就十分钟,BIOS放开刷,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星做个工厂也就十分钟,BIOS放开刷,没那么多讲究

你好
你有没有这款机器的bios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已经把主板拆下来了 把电池那些都拆了 我放几个小时试试

这个主板是三星的,刷BIOS不难,刷原版的BIOS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有没有这款机器的bios程序吗

给你做一个便是

网友:
可以
怎么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