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线短路 拆下正常

楼主(2020-06-30):
DELL进水机器 PU100(3V待机芯片)的12345脚有进水发霉痕迹,其中2脚焊盘掉了 由于2345相连就没有予处理 一接电有3V 5V可以加电 几秒钟后掉电 这时5V正常3V 没有了。掉电拔掉电源过一会才可以再开。测试发现芯片1脚相连电容PC102短路只有005 拆机单独测量电容正常 不装电容测1和2还是005 分别测试1和2脚对地阻320也不短 难道是板层短了,怀疑掉电跟3V没有跟这个有关系,但不会下手进一步判断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查EN2 EN1 ,拆下芯片量一下BS和LX之间有没有短路,没有就换PU100

网友:
有芯片内图就好,你疑板层可以折掉芯片量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N2 EN1 ,拆下芯片量一下BS和LX之间有没有短路,没有就换PU100

感谢指点,更换PU100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