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正常起跳到300,回200后

楼主(2020-06-30):
安卓正常起跳到300,回200后归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机型都不说鬼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机型都不说鬼知道

荣耀10青春,cpu重做了,电源换了二次(不同的ic),开机还是起跳正常300归零,

网友:
华为的什么机器

网友B:
要是松手归零就查一下维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松手归零就查一下维持信号

不松手也是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