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是不是掉了个电阻?

楼主(2020-06-30):
华擎ab350 pro4,开机不触发,测量pw排针只有0.5来自io的电压。这个地方上面是3.3vsb,下面与pw+连接的。或者这个板子设定的开机电压就行0.5,不触发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地方没有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没有掉电阻。

那么这个主板开机电压就是0.5v吗

网友:
开机电压(触发)就是0.5v。你可以试一试!(各个OEM厂家设计的电路都不一样,大同小异而已)。

网友:
目测没有掉哦,因为焊点饱满。

网友:
目测未掉电阻。I/O开机电平不一样的。有些是高电平,有些是低电平。

网友:
这个地方没有掉件,掉件的地方能看出来的

网友B:
未采用这一路上拉,在其他地方用排阻上拉的,华硕通病了

网友:
不像是,一般饱满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里没有装件,查其他地方

网友C:
应该没掉,再好好看看啊,!最好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掉,再好好看看啊,!最好原理图。

点位图上显示是有个电阻

网友:
目测不可能掉的

网友:
应该是不安装的

网友:
这里原本就没有电阻,修的人多了,慢慢的就开始有了电阻。

网友:
0.5V还没有见过

网友:
看焊点啊,这焊点就没动过,空的

网友:
一般都是3v或者是5v的多,

网友:
肯定不是0.5

网友:
Io的61脚正常应该多少?q我测得就是0.5

网友:
OR55 或者OR56

网友:
没有掉,你看错了!

网友D:
这个or55右边是3.3.左边测得只有0.5,阻值测了没问题8000欧

网友E:
这位置本来就没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置本来就没有件

哪好吧,8.2k电阻左边0.5正常吗

网友:
看焊点是没有元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or55右边是3.3.左边测得只有0.5,阻值测了没问题8000欧

有没有腐蚀,到IO的电阻拆了看电压正常不正常,如果与IO断开,IO端3.3或0,开关针端0.5说明开关针这端有腐蚀或拉低,一个个拆,如果断开后开关针端正常说明IO坏了

网友:
本来就是空点

网友:
好吧,那么。pw+除了去到io也没有去其他地方,

网友F:
这个一看就没有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看就没有掉啊。

好吧,pw+的待机电压就是0.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采用这一路上拉,在其他地方用排阻上拉的,华硕通病了

我晚上回去自己补一个0欧的上去强拉一个3.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