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基础概念:1.供电和信号区分。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20-06-30):
     我们日常所见的主板上,有些地方有5V电压,我们称之为5V供电,还有些地方同样是5V电压,我们缺称他为信号,那供电和信号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带领着大家来讨论一下。
      1.供电它是一个可以输出电流的电压,电流一般比较大。在主板上工作的过程中,这个电压是不可以被置高或者拉低,也就是输出电压要正常稳定,如果供电被拉低了,就是短路。在一般情况下,电压置高也是不允许滴。
     2.信号在理论上来讲,电压信号只考虑电压的变化,电流一般很小。在主板工作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需求,随时被拉低或者置高。
   我们来举个大家都知道例子:
       ATX电源它的工作是受绿线所控制:当绿线为高电平的时候,电源是为工作的状态。当绿线为低电平时,电源开始工作,ATX电源输出各路供电。这里绿线就是一个控制信号PSON#
    另外在主板线路中一般比较粗的为供电,比较细的为信号
    如图;我们可以看主板上线的粗细,来初步判断供电或信号。

网友:
对我这个小白来说,还是要看看滴

网友:
小白学习了,多谢分亨,收藏做参考

网友(2020-08-06):
有些地方有5V电压,我们称之为5V供电

网友:
绿线就是一个控制信号PSON#

网友:
供电它是一个可以输出电流的电压,电流一般比较大。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信号短路一般不会烧坏元件,但供电短路就会烧坏元件了,也就是说供电是不能允许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