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V PLUS风扇反复停停转转,2秒一次,一脸懵逼

楼主(2020-06-30):
华硕B85M-V PLUS,REV1.01的板子把我搞得一脸懵逼,供电都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PG,EN都正常,内存CPU正常,BIOS刷过,开机风扇总是反复转转停停,摸了下南桥旁的晶振风扇就不停转了,但是无显示,换了晶振,同时也把谐振电容也都换了故障依旧,这货怕是南桥挂了,没意思了。

网友:
跑码了嘛 ??内存电压CPU电压出了嘛 ??
手摸晶振就死机了。

网友:
1.05v 出来了吗

网友A:
1.05到底是南桥供电还是ME内核供电   反正这个电压不出也转一下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到底是南桥供电还是ME内核供电   反正这个电压不出也转一下停

me供电。。。。。。。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B:
你这个机器都跑码了。只是没有继续下去。

网友:
供电正常,怎么不查一查PWBTIN

网友:
主板维修实在是没精力搞。简单点的还行,复杂的都直接换板,维修价格要贵了,客户直接不修了

网友:
不行的话,只能换板,

网友C:
我有个b85plus  1.05v修出来了,还是不显示,风扇转转停停

网友:
我也修了一块华擎b85杀手板     ,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不显示,一直查不到问题,估计cpu可以复位,时序有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05到底是南桥供电还是ME内核供电   反正这个电压不出也转一下停

复位时钟都有了,ME电压肯定是有的,再哥电压都出来了,都正常的话,还有cpu可以复位,这复位时序如果乱了也不会跑码,我记得,cpu复位需要两个信号,而且不能提前这两个信号复位

网友:
Cpu复位不能早于P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b85plus  1.05v修出来了,还是不显示,风扇转转停停

分析呗,各电压都正常了就按时序测时钟跟复位,复位也出了,刷bios,多刷几个,还是一样可能就得干桥了。前天刚修了片GAh81,风扇转停,跑码即掉电,不插内存时,小喇叭直报警,掉电时间延长,测各大供电后发现一个桥供电不太对,查图后知道是1.5的桥供电,偏低剩1.22,修好它就正常跑码运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复位时钟都有了,ME电压肯定是有的,再哥电压都出来了,都正常的话,还有cpu可以复位,这复位时序如果乱了也不会跑码,我记得,cpu复位需要两个信号,而且不能提前这两个信号复位

那不一定,ME那个供电如果像华硕那样单独一个电路,也会没出来的

网友:
哈哈,跟我一块h61一模一样,搞到懵逼,无意间用万用表笔碰一下cpurst的下拉电阻莫名其妙的好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鬼,那电阻也没虚焊,原来我是测量跟这电阻相连的三角管的,都正常,没事拿出来再量一遍,这次鬼使神差去碰那电阻,居然好了

试了两天都没问题

网友:
上示波器看下片选,是否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器都跑码了。只是没有继续下去。

我感觉它不像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不一定,ME那个供电如果像华硕那样单独一个电路,也会没出来的

ME电信偏低点,1.0伏不到1.05伏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