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H61一开机风扇转几圈就不转了!

楼主(2020-07-01):
换了电源还是这个故障!单独测电源用绿线黑线短接的方法能启动!主板故障!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华硕重点检查复位

网友:
按时序查找,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个故障不一定有可能是哪个分支电压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好,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