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这种开关变压器,大神谁知原理。

楼主(2020-07-01):
(图片)

网友:
把上面的盖子拆开看看

网友:
变压器还能有什么高科技?维修不用计较过多,设计开关电源就要学点电磁学了

网友A:
这样的电源一般都是 有主动PFC 全桥驱动 隔离 大功率电源 这个电源维修串联100w灯泡是不行的

网友:
盖子拆开看看

网友:
太难折了,怕板子拆断!

网友:
所有变压器原理都一样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有点像功放

网友:
这就是一台数字功放,看上去还像四声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源一般都是 有主动PFC 全桥驱动 隔离 大功率电源 这个电源维修串联100w灯泡是不行的

是啊,一百W是架在上面的,已经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