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T1802没声音可以用AC269代用吗

楼主(2020-07-01):
关于VT1802没声音可以用AC269代用吗

网友:
要改电路 可以参考神舟的图纸,里面有vt1802 和alc269 两种方案使用不同的设定

网友:
可以参考神舟的图纸,里面有vt1802 和alc269 两种方案使用不同的设定

不会修斯基 -5 -5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