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怎么改集显 求助

楼主(2020-07-01):
昨天 收到一台联想Y410P 显存位置进水。显存供电阻值为0,拆了三个显存阻值还是0。断开显存供电电感,可以显示。进系统能认到独显,倮是驱动打不上。有可能显卡也坏了。想改集显。断开显卡供电,快亮的时候掉电重启,在拆显卡供电芯片也是一样反复掉电重启,不亮机。有没有哪位师傅改过,请赐教,谢谢
改集显

网友:
照着电路图改就行了,集显标识 是UMA

网友:
在bios里禁用

网友:
貌似有的可以改 有的不可以

网友:
这个机子进入BIOS 可以 设置的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