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 wifi正常 蓝牙灰色不可用

楼主(2020-07-01):
wifi好的正常 蓝牙灰色显示不可用,打开蓝牙有时候可以显示蓝色状态,不能进入蓝牙 有知道的老铁吗 维修思路 wifi芯片更换过 底脚测量过正常

网友:
恢复网络设置或者刷机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
跟写码有关系吗

网友:
刷机  清资料刷  不要保资料

网友:
搞了能分享下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0-08-01):
换wifi有没有拆硬盘解绑

网友:
注意看一下OL小白勿喷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APP有冲突,刷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