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台式硬盘500G 能认到数据恢复 听说是大神级别的

楼主(2020-07-01):
请教一下大神,这样情况的硬盘状态是固态问题还是要开盘? 非常感谢硬盘是500G的台式机硬盘

硬盘能认到,但在计算机里面看不到盘符
在软这个软件下面要吧看到盘符。

但是在扫描的时候 就扫不下去了就直接停了 只扫到了前面2格

然后呢等了大约20秒左右 就出来XXX的图格了。。

接下来 再打开分区的这个工具。。

也能认到硬盘,分区也认到。就是不知道这是啥分区。
多点几下就出现无反应卡死软件了。。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弹出要关闭了。。

像这样的情况,是固件问题还是开盘啊。盘没有什么异响,有正常的盘转声音。

网友A:
开盘,或者看能不能做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盘,或者看能不能做镜像

没开,弄了一半数据了。。。

网友B:
全盘扫描都是这样子吗,还是个别的,没异响应该是不用开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盘扫描都是这样子吗,还是个别的,没异响应该是不用开盘的

后面的扫不出来。
做出来了。
不用开。

网友:
买个效率源试试啊

网友:
这个是前面 有坏道,映射或者用软件跳过坏道就可以了。不用开盘。

网友:
这是个二手翻新盘,建议先检查一下固件,再看看能不能最镜像,

网友:
直接拿一个硬盘对拷机,脱机对拷不得了!

网友:
分区工具可以分区不,分不了区,可能硬盘有了问题。

网友:
0扇区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