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LA-C912P适配器反复重启

楼主(2020-07-01):
戴尔外星人15 R2 版号:LA-C912P   电池电量低 接原机适配器开机 要进到桌面时就断电 指示灯全灭 然后亮起 机器重新启动 反复,拔掉电池 单用原装适配器19.5v 9.23A也是一样.  当用外接电源或者戴尔19.5V 4.62A适配器时 开机有提示按F1可以进系统 一切都很正常 只是电池不充电而已.只要用原装得就不行 请各位遇到的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进PE 能进去但也会重启(用原装电源的情况下)

网友A:
充电电路检查下!!!!!!!!!!!!!!!!!

网友B:
充电电路应该出问题了,故障特殊,看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780s充电芯片,是的话就换他的vin电阻

网友:
没有换个适配器试试吗?

网友:
   换个原装的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检查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应该出问题了,故障特殊,看图纸慢慢查吧

谢谢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隔离管检查下

网友:
原装适配器CPU频率高  耗电量大  所以可能有带不动负载的情况  还有就是cpu自身问题  高频率运行有问题

网友:
可能隔离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C:
先找个适配器排除下

网友:
查隔离和EC 还有检查

网友D:
会不会是适配器带不动负载啊!关机状态,电池能充电吗?用示波器或万用表监测下适配器输出电压19V有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个适配器排除下

排除了适配问题

楼主:
排除适配器了 现在机器 不触发了 无待机电压 配件在路上 到了在回复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适配器带不动负载啊!关机状态,电池能充电吗?用示波器或万用表监测下适配器输出电压19V有没掉

排除适配器了 现在机器 不触发了 无待机电压 配件在路上 到了在回复各位老师!

网友E:
配件到了 换了待机芯片TPS51225C待机有了 可以开机了 故障也是依旧 顺便把充电芯片BQ24780S也换了 依旧.
用原机电池到欢迎界面就断电重启 用原装充电器(接不接电池是一样的)也断电重启 .只有用外接电源(稳压电源配转换头)就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不显示充电) 真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件到了 换了待机芯片TPS51225C待机有了 可以开机了 故障也是依旧 顺便把充电芯片BQ24780S也换了 依旧.
用 ...

示波器看CPU核心供电的三颗SIC632电感波形,一般这种情况是至少有一颗SIC632失效了导致的CPU满负荷运转时候供电不足所致。用维修电源为啥可以呢,是因为那种情况下EC无法识别到插入的电源功率,会让CPU以800MHZ的频率低速运行,核心供电勉强够用。

网友:
客户着急 先用其他电源使用 机器拿走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