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X550C曲折维修

楼主(2020-07-01):
客户带来两台X550C   故障全都是不通电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留机维修  第一台插电源待机0.003按开关微跳到0.028停住  测量条件 公共点有   35V没有  发现敌情 正常这个机器 待机时候5V要出   随查待机条件1589Q  供电 19V 正常LDO 线性正常  开启  脚 2脚2.8正常  4脚5V正常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  正常3V5V出来的时候 24脚开启都是2.多V 是正常  5V代表 不出电压 所以待机芯片条件基本正常 打 5V对地 正常400多 5VMOS管 电容换掉   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一样   因为这个EC贴纸上 边有几个蟑螂 所以 还是查下EC基本条件吧     BAT IN OC  3V正常  AC IN OC低电平   PWRSW正常跳  EC复位正常 LID正常  供电正常  RSMRST  PM_BTN 不出来  这两条要在5V起来之后 才出 不管他         这时候有点蒙B了 这都正常啊 怎么就是不出5V啊  看到晶振被焊过一下  量了一下也有波形   RTC查了一下也没问题   给5V加个电  没有短  能排除后边拉低     算了先搞第二台 如果第二台好搞 修好之后对照着插条件基本不是事儿了      第二台拆出来之后懵了  故障 和条件 居然一模一样   也是5V 不出    1589  24脚开启正常   条件都正常  随换了一个1589还是老问题  昨天搞到11点多  就放在店里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开始怀疑人生    想了一想 是不是BIOS断线了    今天早上来查了一下 没有断线  没有头绪了  东测测西测测  没找出什么毛病   中午吃了一份叉烧饭    看了一会马大帅  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一台CPU坏的但是能上电的华硕机器  时序和这个应该差不多  拆出来一看 待机芯片也是1589 测条件 开启正常   把BIOS芯片换过去刷了一个 也是一样  后来想想 能不能是新的待机芯片有问题  把这个1589拆过去 5V居然出来了  也能正常上电了   随拆下来换另一个主板上 也好了!!   害我测了这么久搞了这么久   总结一下X550CC不出5V原因   1EC复位不出来5V会不出 2BIOS有问题或者断线导致BIOS数据过不去 EC开启信号不正常 不出   3 24脚开启前边双N管有问题待机5V不出看论坛上好多人修过这个问题  一般换芯片不行重点插这几个 但是要是像我一样 2脚2V多 4脚5V 建议再换一个芯片试试因为这个条件是正常的!!      这芯片卖家不择手段让我提升自己 谢谢宁了   真的饶了一大圈 还被蟑螂给误导了 太难了

网友A:
现在买芯片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商家?

网友:
厉害啥啊 自己害自己 一共加起来搞了几个小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芯片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商家?

都一样 深圳那边的芯片应该都是一个货源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这么坑了吗

网友:
买芯片也要讲运气,网上基本都是深圳那边的卖家。

网友:
我也买到坏芯片,真气人

网友:
芯片不好,修一下怀疑人生

网友:
买芯片也要讲运气,网上基本都是深圳那边的卖家。认同

网友B:
学习了,绕了一圈原来是买到了假芯片

网友:
现在的芯片可以说都是靠运气,买的不好的  走弯路

网友:
现在的芯片可以说都是靠运气,买的不好的  走弯路。。。。。

网友(2020-08-09):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芯片可以说都是靠运气,买的不好的  走弯路

再说多就都是眼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绕了一圈原来是买到了假芯片

可不是吗 贼生气

网友D:
新手学习中,感谢大神

网友E:
论料板的重要性

网友:
果断给你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料板的重要性

料板上好多都拆了

网友:
厉害啥啊   这小问题搞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学习中,感谢大神

互相学习  加油 !

网友:
兄弟这么简洁吗

网友:
多谢大神分享,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不用谢   帮我加加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