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修华硕P5G41T-MLX老主板

楼主(2020-07-01):
昨天修客户老G41主板,拿以前的老G41主板对比,今天闲来无事准备搞一下这个老G41,打开鑫智造找到华硕的点位,现在觉得鑫智造太好用了,当这客户的面不用满论坛下载图纸,及装B又实用。

咳咳。跑题了,打开华硕点位测量了一下各路供电,最后锁定到内存供电不正常电压偏低1.2,本来想直接换芯片来着,但是发现手里没有,只有先按照点位先改变反馈电阻来改变电压,中间用电阻计算器计算了N次电阻,电阻真难找,

最后勉把电压搞到1.54,本来想着就这一个故障来着,再次测量各路供电都正常了,不跑马,我太难了

然后又刷了BIOS故障依旧,后来无意间发现CPU没啥温度,开是测量CPU供电芯片,开启正常,PG正常,再向下查看PG走向,发现过822后电压剩下0.7了,本来1.2,听说华硕822容易坏想也没想直接拆机个换上去,

看着我那5元的诊断卡数字挑来挑去就知道跑马了,插上键盘大小写可切,到此维修结束,
感觉维修还是要上一线二线城市,不然都是这些很老很老的主板,老到掉牙!

网友:
有时候搞搞老板也是一种乐趣 有点位就是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技术好评

网友:
对,金鑫造的确好用。不过我的到9月份就要到期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妙,就是最后两张图方向放置不一致,害的我查找半天才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