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110M-H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20-07-01):
      技嘉H110M-H这个主板有时候是可以点亮的,但是很快又会掉电。一般情况下触发瞬间掉电测量各大电压正常,CPU电压没有出,测量PWM供电正常(论坛说安装DAR7就能亮机,我试过了不行。)测量ISL95858HRZ第8脚VR_ENABLE有电压6.8V,我记得正常好像是3V的,此电压是IO发出的。测量IO VIN2 VIN3电压均为2V正常,测量ATXPG5V也正常,测量IO61脚O_PWROK1只有1.5V,有时还只有0.8V,因为开机瞬间掉电没有示波器电压并不十分准确。这电压明显不正常,拆除ORN1排阻后O_PWROK1恢复3.3V,并且不会掉电,但是由于信号没有到达南桥所以并不能亮机。以为是NR276拉低,拆除后故障依旧,把ORN1安装回去O_PWROK1又不正常了。ORN1测量阻值是正常的。
        估计是南桥拉低,VR_ENABLE能点亮的时候也是6.8V电压,现在不知道是IO损坏还是南桥损坏。
        请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分压电阻坏。跑一下线看。在电源IC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坏。跑一下线看。在电源IC旁边

VR_ENABLE电压偏高并不是导致掉电的原因,更换了分压电阻VR_ENABLE恢复为2.8V但是还是会瞬间掉电,看来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B:
ORN1换过吗,换过的话查一下南桥供电和信号,有些是有关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N1换过吗,换过的话查一下南桥供电和信号,有些是有关联的

桥拉低的,估计是损坏了,桥不工作也不至于会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