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S CPU上管烧坏

楼主(2020-07-01):
机械革命X6S  MBPNTSN152-2312  CPU上管烧坏 换后上电大电流3点多A   之后一直飚到5A短路  上管再烧     想问下各大神什么问题引起?
CPU供电IC已换!   不上CPU  所有电感都有电   电流到0.4A.......

补充内容 (2020-7-6 09:27):
已解决!!!!上管烧引起CPU就烧坏了    维修过程:上下管  电源IC  CPU换掉   问题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上官G极开路了,连电源芯片一起换

网友:
上下管都换了

网友:
更多的是板层问题,烧糊的板层有刮开

网友:
看看G级开路没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有液体?刮下去看看要是深就放弃了

网友A:
CPU烧爆了、换CPU没有

网友:
只要是给CPU供电的都一起换掉上下管电感

网友:
上下管+电源管理ic+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B:
0.4A说明CPU没有供电或工作,显微镜下看看芯片裂没有,再测测CPU短路没有!再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A说明CPU没有供电或工作,显微镜下看看芯片裂没有,再测测CPU短路没有!再决定!?

0.4a  是没有上CPU的电流     CPU供电已出!

网友:
上下管已换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烧爆了、换CPU没有

就是没CPU排除    也没有其他主板测试CPU    一般CPU坏了会引起大电流吗?

网友:
是不是板层问题,楼主修好没

网友:
清华同方代工的,经常遇见pcb烧穿的。。。。。上官击穿cpu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这种烧上管的,就是上管g极,到芯片脚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烧上管的,就是上管g极,到芯片脚出问题了

是啊  烧上管时  我看到芯片到上管G极中的2.2R电阻烧了      之后两电阻换了  IC   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插电大电流之后一直加上去!  G极对地600多阻值 正常啊 现在没办法了   放到一边了

网友:
上官烧  cpu危矣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    问题解决了     真的是CPU烧坏了引起大电流!!!换了U就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