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97-hd3开机跑码诊断卡卡内存20

楼主(2020-07-01):
这张主板只是针脚歪了,歪的不算严重就是内存这边歪了7 8根,还好都没断十多分钟搞定,本以为就这么简单,最后还是花了一个多小时。针脚扶正之后开机跑码卡内存代码20,以为针脚还有问题又检查了几遍还是没发现问题
这时又看了下背面发现背面断了根线
飞好之后开机还是卡内存20,没办法了只能查内存槽了。
因为有内存打折卡,习惯先量下spd电压跟总线数据时钟
测量发现238脚总线数据电压偏低,那就先从源头开始找,NR97一边3.3另一边1.2,换掉1K电阻还是一样
最后怀疑是被拉低的查电路一个个摘,有时候运气也是比较好刚摘掉U9之后电压恢复正常 不过我不清楚这个U9是干什么的摘掉之后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