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开机跑码挡C1,E1内存不过,完全搞定。

楼主(2020-07-01):
开机挡E1,内存不过,所有供电都正常,换了内存上面的两个8脚芯片都无果,想着华硕板子822排阻容易出问题,看到8脚芯片旁也有个822排阻(CPU风扇旁),毫不犹豫换掉,开机ok。以后哪里出问题,看到822排阻直接换,不犹豫,例如这个主板挡内存,那个822排阻就是跟内存相关的,干就是了。

网友A:
您好:
CPU風扇下方的822排阻(PRN100),是屬於VRMPWRGD給南橋的信號轉換
不太理解如何跟擋內存C1 E1有任何關聯,煩請說明一下比較好理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CPU風扇下方的822排阻(PRN100),是屬於VRMPWRGD給南橋的信號轉換
不太理解如何跟擋內存C1 E1有任何關聯,煩請說明一下比較好理解,謝謝

起初是挡内存,跑E1就没继续跑了,我是换那8脚芯片无意看到的822排阻,实在没思路才死马当活马医,华硕看到822干了再说,那822就在8脚芯片旁,当时没想那么多,干了再说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