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C125-板号LA-C921P,BQ735充电芯片不出24V

楼主(2020-07-01):
小小的经验,送给大家。BQ24735-BQ735不出24V
看图片

把PC223拆了就行了。随便补一样大的回去就行。。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引起的 以为是芯片问题 学习了

网友:
电容漏电。 装不装都行

网友:
ACDET 适配器检测输入。 通过将适配器输入的电阻分压器连接到ACDET引脚至GND引脚,编程适配器有效输入阈值。 当ACDET引
脚高于0.6V且VCC高于UVLO时,存在REGN LDO,ACOK比较器和IOUT都处于活动状态。

电容短路 这个电压不对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