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3打印机,复习时蛮清楚,打印就下图效果。麻烦大神指点,打印夏普4821dz

楼主(2020-07-01):
A3打印机,复习时蛮清楚,打印就下图效果。麻烦大神指点,打印夏普4821dz

网友A:
打印头对齐看下

网友B:
进纸方向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纸方向是什么样的

感觉大神的回信。进纸方向横着

网友:
哥这个不太会哦,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C:
好像定影上棉有一个清洁的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定影上棉有一个清洁的检查一下

先谢谢明天再去看看

网友:
浓度调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印头对齐看下

这机有打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