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的保护隔离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01):
机器是广达的 DA0HK8MB6E0 ,故障是不出公共点,检测各路供电电感二极体值,没有发现有短路,
插入适配器,无公共点,无待机,如图PQ2(PQ2A.PQ2B这是一个复合数字三极管,实际是一个6脚原件)
1和2脚为低,PQ35无法导通,考虑到测量没有明显短路,我就直接把PQ2给拆了,
上电,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只有电池充了2秒就不出16V,电池自体电量0V,这个电池1年没用过,感觉是电池
本身坏了,其他都正常。
有几点请教下各位:
1、拆了PQ2,会有什么影响,我知道这个是个VIN保护,vin后级有短路会拉低保护,但实测没短路,郁闷
2、排除PQ2的问题(已更换过PQ2,PQ5问题依旧,图中元件基本都正常),还有哪些地方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PQ35呢,你测一下

网友:
量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PQ2的1和2脚为低,导致PQ35不导通,可以测测DC/-C和+VAOFF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VAOFF。也可以先将连接VAOFF的除PQ2外的拆除,再逐步排除

网友:
已解决,感谢饼哥的相关帖子,这是一个短路保护,死循环,有RTC电池存在是解不开的,检查后级确实没有短路的情况后,只需给CMOS放电即可正常开机点亮,(电池是焊接的,一直懒得取)简单的问题我给复杂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