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究竟是多大?

楼主(2020-07-01):
这个电阻究竟是多大的,我被搞晕了。这是电脑大功率电源初级用到的

黑绿银金绿,第一次看到第一环是黑色的,第三环银色没有对应的数字,用什么代替呢。第四环金色,0.1倍率,第五环绿色0.5%误差
第四环如果用灰色代替,5.8欧的?
请教各位大师了,

网友A:
标红的是第一个色环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红的是第一个色环 ,。。。。。

原电阻上就是黑色的,搞不懂

网友:
该电源还有一个电阻,色环与这个相似,就是第二环由绿色改为紫色,

位于开关管源极下方接地,按功能应该是电流检测、过流控制作用,这个位置应该不太可能有7点几欧的电阻吧

网友:
有些非标都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

不过,360提示有高风险(win32/trojan.3e2)。不知道是否是360报错。

网友:
按你的程序,五色环,黑绿白金绿,059*0.1=5.9。

电脑开关电源开关管下方电流检测、电流控制用的,有这么大阻值的?
还是标称1600W的大功率电源,按估计应该有5A电流吧,按6欧算,功率将是很大

网友C:
先要区分好第一环是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要区分好第一环是个,

第一环,应该是黑色,从黑色环读起,

网友D:
假五色环,其实是四色环,黑绿银金,最后一环绿不要,也就是0.05

网友E:
这是色环电感吧,读数和电阻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电阻上就是黑色的,搞不懂

图中电阻第一色环是绿,为0.51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五色环,其实是四色环,黑绿银金,最后一环绿不要,也就是0.05

谢谢大师,您说得有理,所有色环都合理,实际也就这个值吧,测量中太小量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色环电感吧,读数和电阻一样。

开关电源开关管下电流检测、电流控制用的,有用电感的?好象没有见过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电阻第一色环是绿,为0.51欧电阻.............

第二色环是?

网友F:
算起来是0.05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算起来是0.05欧的电阻

大师,技术高手。

网友G:
0.05欧姆,看下用在什么电路,这个是不是开关管接地的

网友:
如果是开关管接地之间的电阻,有两个作用,一是保护作用,二是电路检测反馈

网友G:
上面打的字有误,如果是开关管接地之间的电阻,有两个作用,一是保护作用,二是电流检测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G:
0.05欧姆,看下用在什么电路,这个是不是开关管接地的

谢谢大师,这个电阻就用在开关管下方接地,作电流检测反馈控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面打的字有误,如果是开关管接地之间的电阻,有两个作用,一是保护作用,二是电流检测反馈

谢谢,大师是个严谨的技术高手

网友:
0.05五环电阻

网友H:
拆开来量一下,以小的那个为正确的,一般来说两个一起坏的机会应该小的,

网友:
应该是0.0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开来量一下,以小的那个为正确的,一般来说两个一起坏的机会应该小的,

0.05,可以量得出么?

网友I:
色环电阻就是傻逼设计的,一个数字搞定非要画她妈卖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色环电阻就是傻逼设计的,一个数字搞定非要画她妈卖批

;P;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