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20-07-01):
品牌:联想
型号:S41-70
板号:LT41 MB 14217-1M

故障:不认硬盘
维修:同行拿来的机器一般都换个硬盘试了,但还是先换个硬盘试试,无果,那就修主板吧。首先测硬盘供电5V_S0_HDD有5V,
打数据阻值都正常。那就来刷个BIOS试试吧,一顿操作后还是一样不认盘。
   于是到鑫智造找了找图,居然有,图和点位都有,这工具确实不错。直接图上搜SATA相关,点位上测,一个一个查跟SATA有关的供电和信号。当查到+V1.05S_ASATA3PLL 时电压不正常,

在CPU旁边发现L1102电感两端电压不一样,一端0.35v另一端0.96v,电感有点发黑烧糊,锁定故障点

换L1102电感再次测电压,比原来高一点,

0.56V还是不对,被拉低了,

但是没有拉低到0V说明还没有完全对地,手摸电感发烫,拆掉C1106还是一样,这就不好办了,这里打阻止打不出来,全是0,于是用一个1v电压烧机,竟然有1.5A电流,CPU上桥模块有点发烫。
先来一堆锡看能不能认硬盘,装上硬盘是可以认到的,顺利进入系统,看来CPU没有完全坏。

如果直接短接电感会增加1.05v供电的电流,怕芯片承受不起,查了查图纸,1D05V_PWR这供电电流竟然能有5.5A,

哪这个应该能承受,就着样短接多测试一下看稳定不。到此这个S41-70不认硬盘就维修结束了。后期测试是否稳定会在后面留言告知,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维修不易发帖更不易,一个多小时的编辑,大神们给加加分吧!

网友A:
这样能行吗???怕用不了多久

网友:
应该还是会有问题,怕会返修

网友:
等待以后看会不会返修

网友:
就看耐久性了

网友:
以后看会不会返修

网友:
不出三天就回来了,还是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行吗???怕用不了多久

不管用得久不久,楼主查到了问题值得赞扬

网友:
客户拿走的时候讲清楚,下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换主板了

网友:
感觉有点冒险,怕会不会烧CPU。要不要跟客户说一下,要过几天连机都开不了就完犊子。不过楼主已经锁定了故障,还是值得赞扬的,加分了

网友(点评):
我的也不认,供电都正常,应该CPU坏了

网友:
cpu快挂了吗,这样会返修吧

网友B:
这个我发过症状一模一样,看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发过症状一模一样,看来是通病

你这个比我发的那个更严重些

网友:
很快返修,修过好多

网友:
不知道会返修不会

网友:
相同故障,我也遇到过,我是调高电压,调到0.09-1.0V能认到,但降到0.8v就不稳定了,时能认到硬盘,时不认。处理好后,机器正常用一个月又坏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不管返不返修,楼主电路分析很厉害

网友:
鑫智造是个好东东,查什么都有哦。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故障,L1102左边是1V右边是0.7V不认硬盘,敢短接试试吗?会不会导致烧坏不亮机呢?

网友C:
兄弟们都说要返修,目前还没有返修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故障,L1102对地不认硬盘,这个机子不认硬盘L1102对地是通病。

网友:
看客户使用频率高不高,要是长时间用,估计会返修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看来是通病  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返修,问过客户正常使用中,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大神们说的对,今天终于返修了。你们有没有好的办法不干CPU能处理的。

网友E(2020-07-31):
引用 网友C:
兄弟们都说要返修,目前还没有返修

问题一模一样  按照你的方法短接了  坚持不到10天  返修了  我的

网友:
谁说的不出三天,明明出了三天返修,老铁们不要学我短接了,没什么用的,另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故障,L1102对地不认硬盘,这个机子不认硬盘L1102对地是通病。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一模一样  按照你的方法短接了  坚持不到10天  返修了  我的

不要学我,没什么用的,一样返修

网友C:
机器返修在我这。有没有其他办法处理?

网友:
CPU挂了让用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返修在我这。有没有其他办法处理?

is the coil broken?

网友F:
我今天碰到一台不认硬盘也是一堆鎉,但愿不要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碰到一台不认硬盘也是一堆鎉,但愿不要回来。

要回来的,而且回来时是不开机的,去掉锡恢复不认盘,这问题估计只能换U了,有没有大神研究一下其他解决问题?

网友:
已经换板了,旧板在手,等那天有空在来研究!

网友G:
还好有点位,还好是外围的坏了,桥坏了就OVER了

网友:
老铁是国外的吗?来一段英文看不懂,查了一下是问线圈断了吗?这个不是线圈断了,CPU短路了。
Is the old fellow abroad? A paragraph of English do not understand, check is to ask whether the coil is broken? This is not a broken coil. The CPU is short circuited.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有点位,还好是外围的坏了,桥坏了就OVER了

CPU坏了,短路导致烧的电感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既看到了通病,又炸出了国外友人。

网友:
这样都可以搞定 楼主牛逼

网友(2020-08-30):
大神啊,跟你学习了。

网友:
这是真的用工了  能报上价格吗

网友(2020-11-04):
我的也是这里的问题搞坨锡就认到硬盘了看可以坚持多久

网友:
楼主,会不会返修。

网友(2021-03-28):
现在烧U的太多了

网友:
返修过保修还好点。

网友:
这样用不了多久,也只能坏了再说

网友:
我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2022-07-24):
看来是通病,以后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