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液晶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0-07-02):
曲面液晶显示器显示不正常,开启后屏幕亮了一下就黑屏,用灯条测试仪测试两个灯条都是正常的,网上淘了电源板和信号板,更换后故障依旧,有没大神帮忙分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灯条怎么测试的,但可以肯定是灯条问题。漏电

网友:
电源用的哪种?外置还是内置?

网友:
内置电源,一个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灯条怎么测试的,但可以肯定是灯条问题。漏电

各种测试,各种换,电源板,信号板逻辑板,灯条全部换了,依旧不正常,网上查对应主控芯片可能不正常,改灯条反馈电阻,依旧不正常,最后拿同行看,有两个开关微短路,换了就好了

网友(2020-08-12):
是因为没想到

网友:
正义终究胜利了

网友(2020-11-12):
驱动板电路电压不对是不是容易烧显示屏里面电路板零件?

网友:
什么叫 “有两个开关微短路”?不是只有一个开关吗?

网友:
屏微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