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 BIOS密码 断电升级都没用 无溢出码 !高难度!

楼主(2020-07-02):
宏基 E1-471 BIOS密码忘记,  尝试过很多方法无解,求助(1)主板BIOS电池断电没用 (2)WINDOWS系统下升级过官方V1.29 BIOS没用,但是还没拆下来升级过BIOS芯片
(3)开机输出3次密码后不显示溢出码直接当机
请问这个密码是写在桥里面了么?还是需要拆掉EC或者桥的BIOS芯片,全部擦除后再写?

这个板看图纸说的EC没有挂BIOS芯片,只有PCH有挂两个FLASH,请问U6和U8,到底刷哪个?
网上下的U6和U8的BIN文件,也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版本的BIOS,V1.29还是?

补充内容 (2020-7-3 13:18):
刷了U8后密码就没了,再次感谢迅维的各位大师热心帮助,同时也给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们一点参考

网友A:
拆BIOS重刷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BIOS重刷不行吗?

还没拆下来刷,用的是官网给的WINDOWS系统下刷的,不知道有没高手遇到过,如果能明确密码是存在EC或者桥的BIOS芯片里,我就拆下来刷

网友:
BIOS里面的,大胸地

网友:
你讲的操作一点用没有,都是在现有的BIOS程序里操作的,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写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升级 是在原有BIOS的基础上进行升级         还是拆下来 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级 是在原有BIOS的基础上进行升级         还是拆下来 刷

这个板看图纸说的EC没有挂BIOS芯片,只有PCH有挂两个FLASH,请问U6和U8,到底刷哪个?
网上下的U6和U8的BIN文件,也不知道对应的是哪个版本的BIOS,V1.29还是?

网友C:
建议是先刷容量大的那个   小的一般是管能否开机   大的才管BIOS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是先刷容量大的那个   小的一般是管能否开机   大的才管BIOS功能

好的,我抽时间试下,安全起见,可能先找个新FLASH刷程序换上去试,拆下来的码片暂时不动。

网上下的U6和U8的BIN文件,也不知道对应的是V1.29还是哪个版本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拆下来刷,用的是官网给的WINDOWS系统下刷的,不知道有没高手遇到过,如果能明确密码是存在EC或者桥 ...

用那求助的时间还不如直接刷BIOS,刷BIOS不行就刷EC,宏碁密码没有什么特别的一般就是存BIOS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拆下来刷,用的是官网给的WINDOWS系统下刷的,不知道有没高手遇到过,如果能明确密码是存在EC或者桥 ...

有那求助的时间还不如直接刷BIOS,刷BIOS不行就刷EC,宏碁密码没有什么特别的一般就是存BIOS里面

网友:
刷下试试,如果存在EC芯片中的,需要有特殊工具刷或者买剪板的芯片回来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抽时间试下,安全起见,可能先找个新FLASH刷程序换上去试,拆下来的码片暂时不动。

网上下的U ...

密码肯定是刷BIOS 可以清除的    这个老机器 直接拆下来  RT809F 刷就行了      只要你找的BIOS是好的 不带密码就行

网友:
这个不像是Thinkpad  T420 那些   带专门的密码 芯片        现在像X240 那些  也可以刷BIOS 解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密码肯定是刷BIOS 可以清除的    这个老机器 直接拆下来  RT809F 刷就行了      只要你找的BIOS是好的 不 ...

这个机器没有RT809芯片啊,EC型号是NPCE885L,但是没挂E2PROM,只有PCH挂了2片E2PROM,一个2MB,一个4MB,不知道该刷哪个

网友:
ET809F  是编程器    用于链接电脑刷BIOS 的          先刷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