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OPEYE-H61-UATX2.0 无CPU供电

楼主(2020-07-02):
接到主板,测了各大供电。发现无CPU供电。。型号为:NPC6151   查了下芯片脚位,发现VCC正常。EN  0V。。因为没有图纸。,跑线路。最后发现EN到了PQ743.量了下PQ743发现G级无电压。,拆掉。开机EN出来了。开机正常。

网友:
謝謝分享,但是我看到的板號是H-MAGELLAN-H67-uATX:2.00
不知道是不是跟H-POPEYE-H61-UATX2.0 是一樣的線路??
NPC6151應該是NCP6151.